主机加电自动开机故障

楼主(2010-10-13):
一杂牌主机,起初是电脑老死机,或重启。拆机看是CPU旁几个2200FU的滤波电容鼓包,更换新的电容后,发现点不亮,COMS放电后可开机有显示,但COMS保存后又不亮,几经周折更换南桥旁的实时晶振后可正常点亮,但依然有故障没有解决,那就是一接上电源电脑自动加电开机,根本不用按开关键,软关机后电源、CPU风扇照转,怀疑是电源的问题,换好的电源后故障依旧,也排除COMS设置的问题,ATX电源14脚对地阻值是670,请高手指点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CMOS电池接触好不好,,,

网友:
电池接触表面看应该没问题,比较紧,开机没有COMS丢失要求重新LOAD的提示
但是经你这提示,我看了下,在拿掉电源的情况下,用手轻轻地按一下电池再接电开机就等于放电,要求重新加载COMS

网友:
查下绿线走到哪里,有可能是走到三极管或IO,如果是三极管就换掉吧!!

网友:
有的板子没有电池时,接电就自动开机,,,

网友:
可以试试看长按开关4秒能不能关了,如果不能就应该是绿线这一路的问题了!!

网友:
按时间再长也不能关机,跑了下线路,
绿出来接了个贴片电阻,再从电阻达IO,没有三极管

网友:
我也有一块同样问题的主板asus k8v-x的 ,不过现在插电不开机了但就是关不了机.没这种IO换.我认为应该是这个问题吧.

网友:
     查开机电路 换I/O  查南桥

网友:
IO问题,我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加电就开机

网友:
试着换一下IO,IO出故障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加焊南桥吧  是不是摸下南桥32.768就会亮呀???

网友:
谢谢各位兄弟!!
通电就会亮,根本不用摸32.768
查这款IO型号是IT8712F-S,这样的IO多是IO开机,且这台电脑接公司打印机,长时间不关机,IO损坏再正常不过了。问题的重点销定在IO,找到相同的IO再换换看

网友:
换IO试试看,等楼主的结果。。。

网友:
换个IO不行就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试着换一下IO,IO出故障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打一下打印口的阻值了,还有查绿线连到哪了,一般都要I/O,代换IO试下

网友:
应该就是IO的问题了

网友:
可以试一下刷一下BIOS啊

网友:
我觉得换IO成功的可能性不大啊,插电就开机,说明绿线被拉低了啊,连接的电阻正常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可以关机,那应该是哪个地方的问题呢?

网友(点评):
如果能关机,就不是开机电路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没有试过进过系统啊 一般的板进过系统后安全关机就不会了 如果还是会就可能是bios里的设置问题

网友:
可以进入系统么 可以的话 安全关机后就不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