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针脚没有电压的故障求救?

楼主(2010-10-13):
  接到一台ACER的品牌机··精英板子·
    型号:661FX-M7   RE 1.2A
  故障:开机没有复位·查了全板没有复位电压·时钟和内存 桥  的供电全部检查了·正常··
         我查到复位针脚没有电压··应该就是这里的问题了··
  于是下载一个图纸··跑复位针脚的线路····但是看图纸只是一般的水平··还有一些看不出来··
  所以把上图给大家帮忙看看·
·                 这个是SBPWRGD  是电源好信号··但是
这个信号没有电压·· ·· 求兄弟们帮忙看

网友:
就是RSTSW这个信号没有电压···查了线路是直接由SBPWRGD这个信号提供的······

网友:
可能是贴片的电容漏电了,你拆掉试试看 !!

网友:
查第一个图中的PWOK跟VRDPWOK有没正常,如果这两个PG有一个不还后面的SBPWRGD就会出不来。

网友:
如果以上师傅们说的信号没问题的话 是不是该考虑一下BGA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要查一下PWOK与VRDPWRGD有没有正常到达QN13与QN14,只有这两个电压正常过来后,QN13,QN14导通把MN7控制极电压拉低,MN7不导通VCC3过来SBPWRGD变成3.3V给复位针上面

网友:
第一个图中的PWOK跟VRDPWOK有没正常只要有一个为高电平就行了.如果正常 看下R282的上拉电阻有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2个都要为高电平才行吧
PWok和VRDPWRGD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用呀 有一个就行了
你自己看嘛 上面哪个有高电平通了 下面哪个没有就不会通所以哪边还是高电平呀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i量了POWK 和    VRDPWRGD都没有电压··

网友:
呵 先查条件 见到不多 次的 修主板拿出图纸 我们一般都是 自己把相关线路跑出来 然后自己画出来分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POWK 和    VRDPWRGD都没有电压
  基本上是主板上的某个电压没有出来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