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GA-8IR2003主板可以开机,诊断卡显示无IRDY,不知何原因?

楼主(2010-10-13):
求助,请问GA-8IR2003 REV:2.0 主板可以开机,诊断卡显示无IRDY,不知何原因?

多谢!

网友:
是不是开机点不跑码  灯管呀  刷BIOS

网友:
如果话开机的,诊断卡任何表示都没有意义了,只能说明你的诊断卡太差了,兼容性太差。

网友:
刷BIOS,我也试过!1

网友:
不好意思,我没有表达好,是可以开电源,肯定是主板问题,诊断卡在其他好板上试了IRDY灯亮,这块板上IRDY灯不亮,码停在00,不能够进CMOS,按开机开关关不了机子。

网友:
技嘉板很多都是BIOS坏,刷个BIOS!!!

网友:
多谢,我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板可以开机,诊断卡显示无IRDY。
能不能跑码?如果可以跑码就是你诊断卡不好
如果不能跑码先刷BIOS

网友:
暂时还没有刷BIOS的工具,清灰尘开机,有时可以看到IRDY亮,诊断卡显A7,买个内存。再发结果。

网友:
结贴,买了两个内存,好了。估计和主板上的灰尘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