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4 电池能开机 电源无法开机(偶尔能)

楼主(2010-10-13):
DV4  用电源有时能开有时不能  能开的时候就都能充电 用电池则都能开

拆开检查 IO的ADP_I(这个应该是适配器检测脚吧)电压正常2.6v  但就是无法开机

请教下大家 还应该检查哪里?

网友:
先确认电源的好坏,再查别的地方。

网友:
电源肯定好的  换了两个组装电源 还有测试电源 直接加检测脚电压 都试过

网友:
看一下这块板子的电池充放电芯片与电源管理芯片,就在这两个上面。楼主如有配件可直接换了试试。

网友:
不好意思 描述的优点模糊 我重新描述一下故障:
单独用电源无法开机 待机电压 晶振全正常 ;单用电池可以开机 ;电源配合电池也能开机,前提是电池必须有电量 (Ac运行 非DC)此时充电也正常 ; 如果电池一点电量都没的话 则充电也不正常. 偶尔能开,概率很低。

网友:
电池好像坏了,换个新的试试,电池质量不好也会这样

网友:
更换电池充放电管理芯片试一试。应该是O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