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使用NCP1014P)维修。主要是如何使用数字万用表测量二极管漏电

楼主(2010-10-13):
1  一台长城电源(使用NCP1014P)没有副电源(5V)输出,拆开看到底板烧断一根连接到激励变压器的地线,保险丝没有烧,
      说明没有短路的地方,接上后通电5V副电源有2V电压,然后慢慢下降。

2  通常的方法就是换431 817 还有1014p 这些我都换了 问题还是一样,在基地“午夜梦回”的指导下把变压器也换了都不行,
      我快晕倒了,我该测量的都测了,基本没有什么零件坏呀。

3  修到这里已经半夜1点了,休息先。

4  今天又把电源拿出来,“午夜梦回”说过修电源最好是使用指针万用表(很多朋友都说过这个问题),呵呵 我有一个指针的,
    可是已经好久没有使用了都不知道放哪去了,已经习惯使用数字万用表咯

5  是在没有办法了就静下来分析,电路板烧断过,肯定会对某些零件产生影响,仔细看看烧断的地方刚好接近DY6 FR107
     拆下FR107测量,使用数字表二极管档测量是发现不了问题的 还是和正常的显示一样

6  我就使用欧姆档测量试试,呵呵 果然不一样,测量出有53K的阻值,正反都有,我再拆个好的FR107测量看看,一对比,
     天上地下的区别。马上换上好的FR107,通电 副电源5V就出来了,短接绿线马上听到风扇的转动声,其他电压也出来了。

7   总结:我觉得数字表还是可以测量二极管漏电的,希望可以
   给大家一个参考

网友:
参考电路:

网友:
这种电源好多都是光藕出问题的,可以用817光藕代。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电路图有没全部的,发个给我可以吗

网友:
一般数字表的二极管档是亮管压降的,用电阻档去量二极管是不行的。我一般测二极管和三极管时大多在路用二极管档量,一般1N4148的在路压降是0.5v左右,不对再拆开一端量,量多了就知道各种管子的值了,很少误判好坏

网友(点评):
使用二极管档测量是不知道这个管子是否漏电的,它的压降还是和正常一样

网友:
楼主学习了,我也有一个长城电源没修好呢。

网友:
你那万用表 是个好东西

网友:
二极管漏电,它的管压降肯定不一样,用数字表是可以量出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数字表的电阻档大部分是比例法测电阻,通过被测电阻的电流多是微安级的,且电压也低,应该是量不出漏电电流的。大家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想不到四哥也会被辅助电源难倒了。当年你的那篇DNA1001芯片的文章可是我的启蒙读物啊!
这种故障我也没有怎么见过,一般数字表的二极管量程我觉得挺准的。刚才找了一个47k的电阻做实验,二极管档位不显示。而k欧以下的电阻二极管档能显示大概的阻值。用的是老的DT890B+数字表。因此这个经验可以用在地毯式搜索上面了。

网友:
学习,学习,再学习。向基地的高手们致敬。

网友:
测二极管的漏电,还是指针的准确些,Rx10K的档位,可惜现在指针用的少,携带不太方便,指针的万用表还是最省电的,只有测电阻和通断时才用电池,怀念以前用指针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