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行做了手脚的机器维修实例

楼主(2010-10-13):
浙江的朋友发来一台HP DV1000的主板,说是给同行修过的,没有修好,然后再给他修的,我拿过来一看,一通电大短路,我一看,这个故障应该好修啊,一般大短路的点在CPU供电部分比较多,拆掉CPU后,亮上管的DS间阻值已经为0的,看来上管坏了,换了一个上管,不短路了,再通电,待机电流0.01,按电源开关没有反应,这个主板是INTEL915集成显卡的主板,EC电源电压是由1999产生的,也就是说待机时应该1999是要工作的,但是通电后发现3 5V电压没有输出,量1999工作条件,20脚主供电有,6脚SHDN为高电平也正常,18脚已经产生LDO5V电压,3脚4脚ON3,ON5也已经是高电平,这个时候1999的工作条件已经满足,按道理1999不工作应该就是1999本身的问题了,但是这个时候我没有立刻去换1999,因为还有一个重要的电压没有量,那就是14脚和28脚的BST电压,这两个电压时LDO5V通过一个复合二极管通到14和28脚的,一量居然没有电压,那就说明这个复合二极管可能开路了,顺着线路找这个二极管才发现这个二极管根本没有装,靠,由于手上的料版难找这个复合的二极管,于是找了两个二极管焊上去,再通电,哈哈,终于开机了,电流从1.1慢慢往上升,没有跳变的感觉,靠,居然不跑码,真是麻烦,拆掉CPU,用带灯假负载装上去,灯全亮,说明CPU道北桥之间AD线没有问题,这个时候问题就有点麻烦了,按道理这个时候我就要换个南桥试一下了,但是我看南北桥都没有动过,北桥坏的可能性不大,再用MINIPCI假负载插上去量对地阻值也没有问题,南北桥基本应该可以排除了,想到这个问题现在应该看时钟了,于是量时钟芯片,这个时候发现一个复合电阻的位置PR12没有安装,心里想可能又给拆掉了吧,于是对照图纸,发现这两个信号就是给给CPU的时钟信号HCLK-CPU和HCLK-CPU#,手上没有这种复合电阻,于是从T40的料版上时钟芯片旁边的位置拆了两个33欧姆的电阻装上去,再开机哈哈,跑码了,看到电流条了几次,终于点亮了。看来这个同行设置故障还真是有点厉害。

网友:
你的意思是说可能是他故障的?楼主技术也真过硬

网友:
佩服,这个才叫真水平呀。厉害

网友:
自己修不好还给别人弄这么大的套,迟早关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