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707FPT黑屏

楼主(2010-10-13):
开机亮两秒后黑屏,插上电视盒,屏上隐约有影像,绿灯转黄灯,电源一体板连去驱动板的一组电压有 5V,3.3V和3.0V。这电应该正常的吧。高压部份的两只八脚的AOP609,查资料该IC是两只场效管组成,分别测对应的GSD两两之脚正常,能否说明该IC是好的?没有头绪了。

这种情况说明电源部份是好的吧?

求DELL的电源高压板电路图,PTB-1651

网友:
高压电路及灯管,,,,

网友:
高压板有故障 或者灯管老化高压保护了,把芯片的保护去掉再测两路的输出不正常的就是他坏了。也可用外接高压板来测试故障在灯管还是高压板。

网友:
要 把芯片 型号 发 上 了  高压 控制 芯片   去  保护 拷机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