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9214故障

楼主(2010-10-13):
下图中Q21 Q22起到什么作用?即使拆掉也一样正常点亮!还有Q21的B极和Q22的C极 在实际电路中用的是5VSB ,待机状态下就已经导通了么?

网友:
个人意见是 进入待机S3模式  挂机到内存的时候继续给内存供电的

网友:
什么意思啊 ?能说具体点么 不是很懂 如何实现的

网友:
在待机时Q22  的B极为低电平截止Q21的B极为高电平导通,把Rt9214的7脚就为低电平芯片不工作,当开关后Q22的B极为高电平导通,Q21的B极为低电平截止,Rt9214的7脚为高电平芯片才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