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来看看,晚上好好的显示器就花屏了

楼主(2010-10-13):
好好的显示器就这样了。现在又恢复了。怎么回事?

网友:
集显查内存,独显查显卡。

二当家de -2 看清主题,这里是液晶版块

网友:
屏线松了重插一下应该好。

网友:
先确定主机显卡没问题在找显示器

网友:
我的是独立显卡哦,才买的半年不到。我把视频输出的线拔掉也是这样的哦。是不是显示器里面的线路出问题了?

网友:
显卡 没 问题 的 话  那 就 是  显示器  里的 的信号  线 松动 了 或者  屏 IC  脱焊

网友:
屏 IC?不会就是那里面上那几张纸片一张的东西把?那不是很麻烦?

网友:
这几天修了10几台和你一样问题的液晶显示器。可能是这几天下雨空气潮湿。引起显示器的屏接口排线接触面氧化造成的。可用钢笔橡皮擦(带沙的那一种)轻轻擦一擦就O了

网友:
一般这种问题,把屏线擦一下会好

网友:
确保显卡正常  查屏线   有没有松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那么复杂,就是屏线接触不良。
清理屏线接口就行了,不放心就直接换屏线。
不是VGA线。

网友:
显卡没问题就是屏线了

网友:
应该是屏线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