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S 主板加电不启动?

楼主(2010-10-13):
SIS 478针主板,原故障现象:插上电,点开关没有任何反应。
检测过程:查ATX插座对地,没有发现短路现象,12VCPU供电对地也正常。
     于是加电检测:发现PW-ON电压=5V,元件没有发烫的。而且诊断卡上面的灯也不亮(这个灯是插上电,诊断卡就会亮一个灯的)是不是南桥有问题了?我测PCI槽的A14的对地也正常(300多欧)。这样的主板一般是哪儿的问题?很少修这种芯片的。

网友:
量一下触发时,开关脚有无电压跳变,再看看南桥的32.768晶振有无起振,再看看ATX-14脚电压有没有被拉低.

网友:
待机灯不亮测PCI  A14脚也没短路就查5VSB转3VSB的LDO元件。

网友:
点开关时,ATX插座的第14脚没有被拉低。晶振起振的。

网友:
查触发电路的故障,1。测PCI的A14的3。3VSB电压正常不?2。测CMOS跳线帽上的电压2。5-3。3V正常不?3。测晶振是否起振(电压0.15-1。7V)4。测触发排针上的PW开关针电压2.5-5V正常不?4。测PS-ON电压是否被拉低。若还不行的话,对于SIS芯片的南桥来说,那就是南桥空焊或是挂了

网友:
我修过类似的板,弄了好久都不能行,后来见到板子上有灰尘太多就扫了一通最后就能启动了,让人哭笑不得。

网友:
开关脚有无电压跳变,再看看南桥的32.768晶振有无起振,再看看ATX-14脚电压有没有被拉低.如果没有就查IO与南桥之间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我用镊子直接短路14脚就可以正常开机并使用了。在用的过程中,没有发现有哪个芯片的温度不正常的。

网友:
那就换I/0.换晶振试下

网友:
按不触发的维修步骤,一步一步走吧。。。

网友:
如果跑线 通过IO启动的  就查IO  如果没有通过IO的情况 就查南桥了 。。或是之间的小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