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KINGSTEK512MB双面内存认不出来

楼主(2010-10-13):
如题:KINGSTEK512MB双面内存认不出来,用好条带也不行,直接报警!清洁,也不行。SPD也刷过还是不行的。电容和电阻都没有问题的。

网友:
有颗粒短路了。。。测试内存脚位,,看看是那棵颗粒短路。。。。

网友:
再补充一下,这个内存的SPD颗粒,我把它换到一个新板上面去,也是报警的。刷过后还是一样的。

网友:
SPD有问题,,我也遇到过,,换SPD芯片吧。。。

网友:
换完SPD还是不行的话    那你的条子很有可能是假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