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掉电维修记录

楼主(2010-10-13):
今天客户把昨天修好的一块映泰am2的主板,昨天来的时候是跑吗不正常。我换了个滤波电容拆了com口芯片...后来进系统测试了一下没什么问题就还给他了。。。今天一来说是掉电,我开机进系统到一半就掉电了..上假负载测供电正常。多试了两下,触发直接掉电了...把小插头拔掉不掉了,问题就出在cpu核心供电这一路了。。测了一下供电的对地阻值,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上管给击穿了一个...二话不说换了一个。上假负载测供电正常了...上u跑又掉电了,一测上管又击穿了。。。擦,,把我给郁闷的★★★★★★没急着动手了,想了一下...有时候进系统到一半才会掉电,应该是功率不够造成的...看了看那几个滤波电容,上面都标着3300uf,(一看就知道是虚的)以前学cpu核心供电电路的时候学过这几个电容是滤波和储能用的...现在会功率不足估计和它有关...找了个料板上的滤波电容全部换掉...哈哈,果然不出所料...故障解决~~~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虚的”这句话怎么理解,是不是电容的体积和其它的3300uf的有差别,从这个上面判断的。

网友:
还有这样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虚的”这句话怎么理解,是不是电容的体积和其它的3300uf的有差别  不太可能吧  还有耐压是多少哦

网友:
我是很少看见cpu核心供电会有这么大容值的(其它的有几百uf到2000多不等但是使用起来也正常)...我们买回来的电容个头也挺大...但是只有1500uf...据我自己的理解这些电容会不会和山寨机电池标的一样动不动就2000多毫安....有些甚至比笔记本电池的容量还大...其实是假的...

网友:
学习了。不过很多的掉电故障不是换电容就这么容易解决掉的

网友:
电容失容会导致Q1被击穿吗?

网友:
等待下一次维修。。要是我 第一个怀疑的是电源IC。。电容表面没有毁容基本不去怀疑的

网友:
楼主    电容没有明显故障也会坏吗

网友:
学习了,遇到这样的问题 一条线全换

网友:
呵呵,这个问题隐藏的还很深

网友:
是不是电容老化引起的故障吖。有轻微的漏电现象吧。LZ的思路不错。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真的是太厉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容在脉宽调制电路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1.滤波:和电感组成lc震荡电路...使供电变成更纯正的直流...
2.储能:我们都知道cpu的功率挺大的,有些高峰期的时候能达到上百w...如果电容的储能效果变弱的时候,没有足够的电量储备...满足不了负载的负荷的时候会不会掉电呢?就像我们平时用3安的可调电源带笔记本,在跑3d的时候也可能掉电。。。至于会烧mos管,我是这样理解的:当后级的电量不够用的时候,势必会给前级的电路造成压力。。控制ic会控制mos超负荷的运作...这样mos管很有可能挂...
我是这样理解的,不知道对还是不对...兄弟们多指教

网友:
至于楼主说的电容是不是在底部鼓包的吧  CPU附近的滤波电容很多板子都是用6.3 3300的

网友:
这样也可以只能算你运气了

网友:
修东西就是要运气好啊...不然一个板子上那么多元器件坏一两个都能别你修出来?修东西很多情况要去试,不是要看电容爆不爆...有时候即使爆了几个电容机器也可以正常使用啊

网友:
20#的朋友分析的很有道理  学习了。。。。。

网友:
原来有这么一说呀!以后得注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