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intel 945原装BLOS 如何清密码

楼主(2010-10-13):
今日碰到一台用inerl原装945主板的台式机。要做系统。班号d945plnm.想进入BLOS 设一下从光驱启动。但是要密码才能进去。用去电池和短路CMOS 跳线都没有办法去除。请各位师傅指导。小弟先谢谢了。
台式机

网友:
刷BIOS?
把BIOS的配置跳线跳到另外一边,一般会自己进CMOS设置,应该可以清除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