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显示器有满屏的斜线干扰!

楼主(2010-10-13):
清华同方19宽屏显示器,原来的故障是电源板、驱动板都坏了。于是换了一个屏坏了的电源+驱动板,换上后,可以正常显示内容,但是发现屏幕有向左下方斜的干扰线,满屏都有。换了数据线还是不行。
这种问题,还要怎么作?才可以解决?
显示器

网友:
这个驱动板的程出同显示屏不配

网友:
应该是程序不对要重新刷写吧.

网友:
看 看 VGA 线或 信号输入 那块 程序 也 要 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