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HP W1907一闪即灭的维修方法

楼主(2010-10-13):
相信很多人都修过这机器都是换板去保护这样搞的吧,说一下修的方法吧,首先试灯管,有问题的就换了吧,换了还是一样是不?不用急,再量一下供电有没有跳变,有跳变的段开高压再量吧,这个机一闪即灭很少坏电源部分的,要不就是有电容鼓了,段开高压没有跳变了吧,换高压包吧,这个就是关键了,很多人换了灯管,换了高压包还不行,原因就是在这里了,这机用的是SW-068高压包,把它换成SPW-080的吧,你没有?没有上淘宝去.换了是不是好了,呵呵,高兴吧,我都修了20多台这个机了,都是这样搞定的,只有一个机最后是换了4个高频电容才好的.大家按这个方法修好了机再来顶一下吧

网友:
换  高压 包 麻烦    一 个 包  也 要 15  通 用 的 也就 15 那样 那样 维修 周期 也 长了  去 保护 拷机 能 用 就行

网友:
是不是网吧机。惠普的坏了那么多。我们这里很少有人买惠普台式机

网友:
高压包不容易买到。我检修一台LG1934S,也是亮下就灭,把驱动IC,功率开关管,电容,灯管全换还是不行,只有怀疑是高压包,但找不到。哎。可怜LG的还是22V的代电,用通用板也不好改。

网友:
楼上的, 你换的灯管不行.

LG的屏, 用8毛一根的灯管是会保护的, 你用好一点的灯管, 或者是拆机灯管. 肯定行.

网友(点评):
8毛一根的灯管是全新的还是拆机的??我这去电子城买]根26CM的灯管得15块呢

网友:
HP这款机器,亮一下就灭,一般都是灯管的问题。
换了灯管大多就会好。就算是高压板的问题,高压包坏的也少
我现在做的就HP的售后,我了解

网友(点评):
顶繁华,高压包药坏的机会真的很少,顶多就是虚焊,补焊一下就好了

网友:
这个包8元一个,有卖的,我以前也有换了灯管的没好,连线换了也不行,有人肯定说我没换好,我用成品的也不行,这不怪我了吧,换SPW-068上去还是亮一下就灭,后来换上SPW-080就好了,以后的我全是这样干的

网友:
还有这个板不好改通用高压板,不好放,客户也不让这样干

网友:
W1907 这款显示器 亮一下就灭了 一般是灯管的问题 我这边都不用换灯管。一般都是一端开焊了 直接焊好了 就可以了 这样开焊的我都修了十来个了。

网友:
高压板,灯管的问题,排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