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1000 外接有声 喇叭没声 求助 (945芯片组)

楼主(2010-10-13):
看论坛帖子有说Q42损坏 915芯片组的Q42在耳机口的背面 本人在这个板上没找到Q42
功放参考别的图纸测5V供电有 输出两通道也有2.5V左右电压 测喇叭接口也有2.5V电压
喇叭确定是好的 把功放第4脚接地也不好使 求高手帮帮忙怎么解决

网友:
应该就是耳机口电路,找个图纸看看,周边的小东西都测试一下,应该能找到结果

网友:
换接口试哈!

网友:
拆了耳机接口有没有声音?

网友:
如果确定功放没有坏,那么一定是耳机与喇叭的切换电路有问题了。重点查一下三极管。

网友:
量下喇叭坏了吗 喇叭的原理是电流通过震动膜上的铜丝线圈而产生振动从而达到声音的效果 一般喇叭的阻值很小也就几欧姆

网友:
已解决  这个机器要下原来的声卡驱动外接和喇叭就都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