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我修好的内存为什么不能正常使用。

楼主(2010-10-13):
256M坏内存,用RST检测出坏块并换新,再检测后一切正常,可是进系统滚动条后就重启,有时用上半小时定机(鼠标,键盘都不动),有时又能用上一整天都没事。有三条修过的内存都是这样。

网友:
我修了10多根内存 在865gv的机器上检测没问题 ,单点跑3dmake 2001 也没问题,但是到了amd+via的板子上只点亮了一根,头疼死我了。

网友:
我手上就有一批1G 400  DDR1  已经查出哪里坏了,也已经修回去了,可是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又会出现问题,用RST查又是好的,在机器上却又要蓝屏,一般3小时左右就要蓝,在SIS主板上就正常,自己也快疯了,然后把一部分1G拆了一面,全部改成512,现在测试的机器上可以点亮可以用,在其他的机器上就不能用,这也是一个很郁闷的事~~到现在也搞不清楚到底是为什么,有哪个师傅知道就告诉我一下,我没学过维修,都是自己琢磨出来的,所以也不知道是怎么弄了,或是谁有什么好的软件告诉一下,测试看看

网友:
换上去的颗粒有差异,,,不兼容。。。。。

还有是维修过的条子要清洗干净。。。

用松香,,不要以腐蚀性的焊剂。。。。

网友(点评):
有点进步老,哥子,看法OK

网友:
芯片我是直接用风枪折、装的,这样操作有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网友:
虚焊,,用烙铁一个脚一脚的焊,,保证OK,,,

网友:
这样的情况我也经常碰到,我的经验就是:换上去的颗粒型号一定要和原来的一样,还要注意打磨颗粒,另外就是虚焊,对于这种情况一定要先用烙铁拖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