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管参数如何辨别?

楼主(2010-10-13):
看的帖子多了,了解到了管子所用的材料和极性分硅或锗,NPN或PNP.
那么,我想知道,如何来分辨开关管的材料硅或锗,NPN或PNP?

例如,原管为13007,那么我想用其它的开关管来带换它。
但我又不知13007是属于硅还是锗,NPN或PNP?

请问如何辨别出来的?

网友:
一是看PDF资料,二是多总结经验

网友:
硅管用二极管档量PN结压降一般是0.5~0.7v,锗管一般是0.3~0.5v,然后是看管子型号来判断,日本和国产管可以看出是高频PNP、NPN还是低频管PNP、NPN、看出硅还是锗管来,这个你去看看世界晶体管手册就知道编号规律了,美国和欧洲管就只有查手册了。但现在锗管一般很少用了,电源上一般是NPN硅管和场效应管用的多。

网友:
网络是最好 的老师 不知道的参数的话 上网查下一般都能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