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板和CPU搭配的问题

楼主(2010-10-13):
 比如478针的赛扬上到什么主板
   478针的赛扬D上到什么主板
   478针的奔腾上什么主板
   478针的奔腾D上什么主板
   还有775的U
   AMD的U和主板怎么搭配.
   大家讨论下

网友:
大家基本上都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太深奥了

网友:
应该说主板可以配怎么样的U,针脚一样能插上就基本能用。

网友:
看主板和CPU的参数配,想高想低也行。

网友:
一般新板可能上老U,老板不一定能上新U,电压不一样

网友(2013-03-21):
想知道 谁能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