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修U盘呀?

楼主(2010-10-13):
U盘 格式化 不了。。。怎么修呀。。

谁会的 请给我说说。。。谢谢了

网友:
名称:Flash Disk  (USB2.0)

逻辑盘符:F:\

VID&PID:Vid_0000&Pid_0000
传输速度:high speed

制造商ID:USB2.0
产品ID:Flash Disk
产品版本:2.20

制造商信息:USB2.
产品信息:Flash Disk
序列号:2008092722520981

网友:
你的U盘有没有保护装置啊?像那种防格盘按钮,像sd卡那样式的~

网友:
网上的 好多 软件 说 可以 格式化U盘里。

我都试过 好多种。。U盘都是 格式化不了呀。

谁有  可以 格式化 我这个 U盘的 工具呀?

网友:
量产下U盘。。

网友:
用软件看下主控芯片再下个对应 的量产工具来搞应该差不多了

网友:
VID&PID:Vid_0000&Pid_0000    你的盘可能是黑盘。可能是有虚旱,要是找不出虚旱可以打开U盘看下主控型号,下载个对应的产量工具从新产量一下。再不行就扔了吧,2G的盘没什么折腾价值。。

网友:
不会 用  产量 呀。

网友:
网上有很多U盘修复工具合集,随便找几个先试下

网友:
用专用的量产工具  修复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