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帮忙看看,没办法就扔了

楼主(2010-10-13):
DELL  台机,算是朋友半送的,U还不错的说,E6500,小机箱,很漂亮,故障是无法关机,软关机硬关机都是重启,除此之外,使用一天一夜都没任何问题,换电源无果,去掉机箱上的针脚线用金属短接也一样。我是业余自学水平,这种事搞不懂,送我们省城最好的维修站,未果。各位谁知道这玩意是咋回事。

网友:
测下针脚有无电压,连开机脚那个地方跑

网友:
回复 网友A:
针脚电压正常,短接的时候要高——低跳变

网友:
修开机电路  追ATX 14脚  到哪里,  没有跳变干掉他

网友:
自动开机后,短接开关针脚不能正常,就说明主板开机电路有问题,如果你不会芯片级维修,就送修吧,以免问题扩大化。。。

网友:
现在又发现个问题,COMS不保存,电池更换上去很快就没电了,板子上没有跳线的地方,打死都跑不出电池座到南桥的线路,唉!!

网友:
跑线路的话你要找找图纸了,既然使用正常你就跑跑待机部分好了!!!!!!!!!!!!!

网友:
很快没有,,,,,把我CMOS相连的小电容下了看看....

网友:
查CMOS电路和开机电路。你说CMOS保存不了,应该重点先查这个电路吧

网友:
我水平差的要死,死活没头绪,送省城最大,时间最长,也最专业的维修站未果,当时说了价格不是问题,不要考虑价格问题维修,结果也没修出来。不过今天时来运转,同城的DELL店送修一片9550显卡,实际上非常简单,就是1500  6.3V六个固体电容全放炮,一个470  16V的鼓包,显卡花屏,换完这几个电容正常了,那个技术员说我这个机子没过保,抄走了一串服务代码,刚刚来电话说DELL答复,机子还有52天过保,答应给我直接换主板。明天就要把机子送过去了,当然,这显卡换电容就不收费了,真是好事啊,E6550,2G, 128独显的机子,小机箱,不错的说,这回真赚了。

网友(点评):
虽然没过保,可是你不是送过维修站修过了吗?你最好看看维修站有没做过什么,把明显的痕迹先清理下再送过去,不然厂家保不保难说哦。

网友(2010-12-19):
赚一笔了,这种机子有时真的要看看有没有过保。

网友:
板的问题啊  休板吧

网友:
没办法也不能扔啊,打开后不好好的吗?把头绪重新缕下

网友:
DELL 售后换了全新主板一张,机子已经出手,赚了两个月租金

网友(点评):
晕气真好。

网友:
我猜想可能就是CMOS周围的电容漏电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