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电路

楼主(2010-10-13):
我是个菜鸟,请大师们帮分析下这个电路是怎么样升压的。

网友:
3和5出两个波

网友(点评):
无边大师的意思是:5输出正脉冲波(相对于VCC5M电位),3输出负脉冲波,各自给C664和C663充电,那两个二极管在各自的环路中起导通作用,最终目的是给C653充电。不知道我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
是不是倍压原理了?个人是猜测的

网友:
无边 大师能再讲清楚点吗?

网友:
应该是:5脚输出:5V经二极管在加上3脚和5脚双向调节增压再经过二级管升压最终输出15V电压一般做二次电源开关用我多数:在这3与5脚正负比较输出的原理吧。

网友:
u77配合c663升压,2脚输出的是2倍vin(10V),5脚输出高5v低0V的方波,当5脚低电平时,2脚给c664冲10v电压,当5脚高电平时,5V和10V叠加产生接近15V的电压给c653充电。反复充电使得c653保持在15V,升压完成。

网友:
望无边老师讲详细一点!

网友:
典型的自举升压电路6楼分析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