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复位

楼主(2010-10-13):
遇一主板加电一闪,再加电再一闪,我查过了CPU没短路,其他的我也没看出问题来。              请问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先查电源接口阻值是否正常,正常值380欧以上(非地线),若阻值小供电有问题.不接4Pin供电,能上电,就是CPU供电问题.先修好供电

网友:
先把电源换了一试,如果确定为主板故障,首先把CPU供电拔掉,再试一下。

网友:
怎么查电源接口阻值啊  ?

网友:
主板是什么型号的。连主板型号都不说的话是不说解决的。你说的问题可能是有电压没有出来造成的。或是主板有短路的。。

网友:
有的场管在主板上测不出短路  有可能要摘下测量  不插P4口看看短不短

网友:
这样短路,,,多数为CPU供电12V。。。。而且你这个开机电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