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IBM T41跑马38EF该修那

楼主(2010-10-13):
这两天碰了好几块IBM T系列的板子。有两块开机跑马38EF没查出那坏了,南桥换了北桥加焊了,显卡也加焊了。不知道在从那下手了。大家有谁修过这个故障的。给点建议和思路吧。在线等待回复
显卡

网友:
应该显卡没做好。。。

网友:
内存到显卡这块:你查查这块吧。主要是内存数据地址线打打阻值看看

网友:
内存槽子加焊了吗?

网友:
38这个代码问题,有加焊显卡好的,也有加焊北桥好的 不好查,还有加焊内存槽好的

网友:
还是与内存显卡北桥有关,最可能的是显卡,重做试试,不要加焊。

网友:
重点放在内存供电上,仔细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