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笔记本关闭屏幕就关机是怎么一回事

楼主(2010-10-13):
大家好,千万不要回答系统设置这类的肤浅问题,我问的是电路问题,为什么关闭屏幕,计算机就关机了,它是怎么一个工作过程?

网友:
从两个方面去考虑:
1.休眠开关及其相关
2.关机的同时外壳是否碰触到电源开关,有部分机型外壳变形会导致此情形

网友:
呵呵,笔记本在正常状况下关屏就关机是怎么的一个触发过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关闭屏幕就关机 肯定有机械性的故障  或者碰到休眠开关导致的  过程不必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