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JC IDE 硬碟改为SATA硬碟

楼主(2010-10-13):
华硕A8JC IDE 硬碟改为SATA硬碟 原有的IDE已经挂了 新的又贵的要命~故在此作一下修改

所有工作开始之前请先将A8JC 的BIOS 更改为A8JN

去掉IDE的座

清洗一下

补上SATA的座

把 如不使用SATA 时RX 要接地的2个电阻拿掉

R744 跟R745 要改为49欧姆

按下F10

完工

补充一下 更改之后音效不能用的跳线方法参考网路上有人说将D26 的第一脚断开才可以使用其实只对了一半 正确是 将D26 的第1脚跟R184 断开 然后第2脚跟 R184接上,这样第3脚才会有高电平附图.

网友:
带点文字说明就好了

网友:
可以装不了XP的系统,因为XP系统只识别IDE

网友(点评):
你是听谁说XP只支持IDE的??

网友:
不知是哪个芯片组开台到哪个芯片组结束,是同时支持IDE和SATA硬盘的?915+ICH6吗?

网友:
不知是哪个芯片组开始到哪个芯片组结束,是同时支持IDE和SATA硬盘的?915+ICH6吗?还有别的什么芯片组吗?

网友(点评):
INTEL从848时代开始支持SATA的

网友:
bios不用刷其他机器的吗?原来看“xxxxxx”写过一篇文章,就是改接口的。当时还刷了BIOS,后来又改了声卡。

网友:
这样也行,高手啊!动手能力这么强悍!

网友:
高手啊!技术不一般啊!

网友:
呵呵,我们搞维修的时候都是这个样子的,如果装XP蓝屏的话,多半硬盘接口模式

网友:
r745那四个电阻是后补上去的吧,没看懂

网友:
太强悍了吧

网友:
可以说清楚一点就好了

网友:
忘掉提到一点..BIOS要先改成 A8JN 应未A8JN 用的显示卡是跟A8JC 一样的7300

网友:
这个一定要顶了,他说的对,848开始的都支持sata,这是真的,不管你主板是IDE的还是什么,其实他也支持sata,只是他装的是IDE的

网友:
最好发一份详细点的改装过程,QQ:34268870@QQ.com

网友:
楼主能把焊接后的照片拍一张吗?

网友:
哥们解释一下吧,我是菜鸟,光看图真的挺费劲的!

网友:
看来理论上很多机子都 可以改SATA,不过是不是要有B IOS版本支持吧

网友:
IDE到目前为止还都支持的,SATA是848芯片组开始支持,其他厂家的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