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贴 修好foxconn 865m12

楼主(2010-10-13):
处贴 不明白吗 首次发贴 唉 给破了

接到此板时已经被两个人玩过了,都是修的CPU供电
也好,不用再测乱七八糟的了 听说是上电保护 先不插小四口   接好大20口,真利索,小板板直接上电了,又马上断电了,毛病挺多吧 唤起记忆中一句话:......,先修自动上电(饼哥说的)
测开机针,双0 跑线吧,眼神不好跑不动
老婆没在这,上火了,喝口菊花茶水,来灵光了 先搜图纸,正好有

开机针6脚没电压,拆Q31 S72,找个12W换上去,不自动上电了,试一下,正常了
拆下来的S72测一下吧

S72是正放的,打值还能理解吧 不懂的请按ALT+F4

上假负载

也许某些人要问,假负载怎么弄成这样啦 我也是没办法的事 拿起它闻闻还有味道呢

插好小四口,点开关吧 还真是保护 再点还保护
唉 忘了最重要的一件事,外观检查 心里一阵紧,还好饼哥不知道,首先应该做的事嘛 补上
锁定目标

再看CMOS跳线,偷着乐一下,没帽子  从JQ的板子上弄个帽子,反正他家的板基本全是废品
顺便说一声啊,在基地修板很受打击的,很多都是好几修的板 修好一块不容易啊

安上帽子,再上电,爽了 这回不能重复触发了,把小四口再拿下来,还是不能重复触发,又想想饼哥的赵氏定理:主板保护,不能重复触发的一般是CMOS电路故障 ,再看看上图,原来我按照上图中的BIOS config安帽子了,装在1、2脚了 唉 马虎,我总是一目十行

还是查CPU供电吧,6566 耗子换过了,相信他    6566的几个输出 SW打值都正常 所有上下MOS打值,也正常
仔细看图纸,

又是VTT_OUT_RIGHT给闹的,假负载上不出这个电压,VRM_EN自然就变低了,自然也就点开关 保护 再点还保护
其实是保护吗 应该是条件不再满足了,这个"再"内含了个意思ENLL has a internal 1.0µA pull-up to 5V,希望更多的人能理解我的意思啊
看来捡着落了,上CPU应该就OK了 反正我也没775的U 借个吧 借来的不心疼
上真U,不断电了 爽,又想起饼哥夸某人的一句话:理论好就是好啊   ,不好意思,装下B啊

还没高兴完,再一看,没复位  这个图就不用上了吧,没见过的好说,按ALT+F4  就连那个IRDY/BIOS(靠记忆写的)灯也一直亮
天哪 没天理啊

老老实实的测所有供电,全正常,时钟也正常,CPUPG也正常 就CPURST#不正常,(仔细看仔细想的人也许会说了,上假负载时会断电,你怎么测CPUPG、CPURST#, 不会测的把CPU弄个洞,把那两条线从洞里引上来,那些不懂的又想知道简单办法的到实地找饼大师)
累了,玩会吧,用VTT_OUT_RIGHT接个电阻拉CPURST#,使劲拉它,哈 有复位了 关机再试,又不行了,重复N次,有时行有时不行,算了 拆了那个电阻,还是老老实实的修吧

查南桥复位条件,供电时钟都正常,6566发出的VRMPWRGD未采用,而PWROK在门电路上测是正常的

问班长,牛人就是牛人 压桥
弄着南桥来回的蹂躏,老样子
一遍一遍的开机玩,有时有复位,有时没有,有复位时点复位开关,复位灯一闪就灭,再点,还能闪 看来北桥是正常的 是南桥的问题了,因为复位针给南桥的复位信号,南桥总是能很好的响应
再问班长,让我看看点复位时看各个复位电压有没有跳变,一测还真测出问题了,PCI的复位A15只有0.96V,BIOS的复位有3.3V,又查图纸
PCI的A15和RTL8100C的27脚连在一起的,挑起27脚 再试,还是没复位 仔细一看,挑错了,挑了28脚了

老了,不行了 眼神都不好了
把27脚也挑了,再上 哇 可以跑码了

再一看,不对啊 都穿越火线了
胜利在望,不研究了,问班长吧 告诉他我把网卡27脚挑起来就有复位了,但跑CF  班长命令:拆网卡

再拆下来,OK了

上硬盘试机

历时将近3小时,以后自己开店修板也是这速度就完蛋 不管怎样,修好了,高兴
发个贴不容易啊 祝那些看贴不回的修友们的电脑,关机后就再也开不起来,但你们如果灌水 后果

网友(点评):
写的没怎么看明白。。。

网友(点评):
南风面:要仔细看啊,一个中心,两个插曲。

网友:
楼主真幽默.能修好真不简单,我真的想放弃了.没有那脑袋.想修内存去了.

网友:
不能理解,因为按正放的话图中测的是GD,

假负载包塑料薄膜我就能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场管GD导通这还不能理解吗?

网友:
饼哥的几个理论到底用上没有啊?这把人急得

网友:
写的有个性  不知道你是先学的远程还是先实地 两样都学有优惠不?

网友:
用VTT_OUT_RIGHT接个电阻拉CPURST#,使劲拉它,哈 有复位了 关机再试,又不行了,重复N次,有时行有时不行,算了 拆了那个电阻,还是老老实实的修吧
  CPU复位是通过VTT_OUT_LEFT接电阻上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VTT-OUT这个是什么信号起到什么作用,看这贴又学到了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C:

    VTT_OUT_LEFT VTT_OUT_RIGHT是从775CPU发出来的两个供电

网友(点评):
我顶你! 这个板子是不是被我玩过了啊!

网友:
我假负载 775的 现在是垫纸片  呵呵

网友:
真是牛人啊 好扎实的理论基础啊 还够幽默的不回都说不过去了

网友:
  想不灌水都不行了

网友:
很想知道CPURET怎么测的??????????????????????

网友:
他能看懂PDF文档

网友:
理论功底好 修啥都好说~~!哈哈~!

网友:
看来是在基地修板呀,能把基地的报废板修好不容易,有时间 也要去学学呀

网友:
没机会去基地,看来还是参加远程吧,谁有远程过的,说说感想。

网友:
理论的确不错,很有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