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快来呀

楼主(2010-10-13):
我有一台hp22的显示器高压保护.换了通用高压板之后可以电亮灯管.可是开机时先白屏后满屏的竖条之后就显示正常,可是在使用过程中会出现屏幕抖动情况,怎么办,清高手们帮忙解决下.到底是哪里出的问题

网友:
你把屏接线好好用酒精擦下一下看看

网友:
图像 抖动 吗  ?  光 背光 抖动  应该 是 接触不 良    看看  灯管 的 接头     一开始 白 屏 那 是 ADL 线 和控制 线 接反了 互相 调下 就 好 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灯管抖动.外接灯管也是这样,换高压板还不 行.不是adj和控制线接反,接反电源开关键都不起作用.我的开关键能控制

网友:
回复 网友B:

    都试过了,是灯管抖动.不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那  你  搞 个  外接 电源看 看  一个 一 个 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