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228 NB6100 SB410无CPU复位,PG 已修复 但有疑问

楼主(2010-10-13):
    MS7228 除了CPU复位 PG冷机启动电压正常,短接主板复位排针,多次监测,CPU复位电压为0,PG时有时无。除此之外,所有供电,时钟,复位正常。
    量VRM-PG 5V直达MS-6第5脚(此板MS-6旁还有一MS-6+)。初步怀疑NB虚焊,上PCI-E灯座,有一灯不亮。表打PCI-E座上面的贴片电容,发现有一颗电容无对地阻值。因此确认NB虚焊,如图:
    加焊NB,测试OK!

    为了以后可以真接找到病根,
    请指教:1。VRM-PG到MS-6后,MS-6的动作,或者说它从哪个引脚发出什么信号,信号到哪里。。。然后产生CPUPG和复位?
               2。如果没有专用(防伪)IC,VRM-PG到北桥还是到南桥?
               3。桥收到VRM-PG后的动作。动作的路径,怎么追线?或者说后续怎么检修?
    附MS-6引脚图:

网友:
此板NB虚焊,加焊NB应该可以修复,若开机复位芯片,则VRM-PG来自于南桥

网友:
此板NB虚焊,加焊NB应该可以修复,若无开机复位芯片,则VRM-PG来自于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