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液晶是板坏还是屏坏,高手来看下

楼主(2010-10-13):
康佳lc42d530d,没有驱动板代换

网友:
可以肯定的...屏没坏!

网友:
应该是板坏了   补焊,检查屏线

网友:
这个是多少寸的?

网友:
故障应该在TV信号处理部分。

网友:
应该是平线的事。前2天我碰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换了个平线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屏线有用刀片刮过,没有一点变化,不过有三条屏线,一条是驱动板到屏板,还有两条是屏板到屏上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42寸

网友:
不是屏的逻辑板坏就是屏驱动IC问题了

网友:
补焊下吧 有虚电

网友:
应该不是屏坏

网友:
屏应该没坏,把屏线接口处理一下。

网友:
屏电路问题应该...

网友:
你输入的是TV信号吧,  用VGA 输入看看行不?
   感觉有点像显卡的花屏情况,  是不是驱动板上的暂存,(缓存)坏了?

网友:
压一压模块看有无变化

网友:
可以肯定屏坏了    有条件换张屏测试一下

网友:
拿去测试一下屏    就知道是屏还是板坏了

网友:
应该是屏上的IC又问题吧!!!!!

网友:
可以肯定是数字板坏了,(就是TV板)

网友:
菜单正常吗??????

网友(2010-11-16):
最好进工厂模式看看 或者刷个程序看看 你摁住菜单健开交流电试试 灯由红变蓝放开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