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人指点旭日 C466L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0-10-13):
一台联想旭日 C466L,960的集成北桥,待机正常,开机电流0.80 0.81 0.82 0.83 一直升到0.92,一点点往上升,不亮机,内存取掉电流跳变一样,3/5V及所有分组电压,CPU电压都正常,这个情况是北桥问题还是BIOS问题哇?请教高手解答!北桥加焊了一下无果!

在论坛里看到过不少人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有人解决过么?这个问题大概怎么检测!

网友:
既然电压都正常了,在看CPURST|#有没有产生,如果复位都没有产生在看看时钟有没有,
不要动不动就动桥,这样会把故障扩大的

网友:
是的,目前来看,机子根本就没有走到内存这一步。看CPURST|#有没有。看看时钟也是对的。

网友:
  如果有示波器的先打一下BIOS的波形。前天修到一台和楼主的差不多,最后是NB 坏了,换了OK!

网友:
一点上去好象是不跑U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