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原件的求助

楼主(2010-10-13):
有一块主板,在内存条插槽上面有一个TS324,边上有一个三极管一样的管子是场管还是三极管,此管测试时B极与E极之间短路,B  C 及E C之间无阻值,C极对地导通,请帮忙分析一下此管是不是已经损坏。管上型号为8083请问是什么管子

网友:
一般都是稳压管,场效应管和三极管之类
你仔细看下,应该还有几个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