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买了个电容表,可测到20000VF

楼主(2010-10-13):
今天买了个电容表,可测到20000VF
这样配一些成对的电容,就比较方便
实测了一下,有些标330VF的连200都不到
有些从同一个板子上测下来的两个成对电容,容量差很大。
有一些地方的电容,可以在线测量。

网友:
是VF还是μF??

这年头不靠谱的东西太多了。买元件都得先拿过来个量量

网友:
不到100元可以买一只,测得准不准另一说。

网友:
只要量得准了,你买的这东西值了.很多电路里的电容都有变质引起,而表面上看不出来,用电容表一测就知道了

网友:
十有八九不准确
一分钱一分货呢

网友:
楼主多钱买的,什么牌的?

网友:
我自己做了一个,最大能测到200000UF。

网友:
我量了一些,准不准没关系,主要是有一些对称装的电容,量一量数值一样大不/

网友:
电容表没意思。。。。。除了LCR,量电容还是ESR表好用。。。。。。

网友:
不到100?郁闷。我几年前200多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牌子,有图片吗

网友:
提供图片就要了,就知道是什么牌子及型号。

网友:
十有八九不准确
; `! j+ U' i- l一分钱一分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