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3):
I/O的代换原理 加入 83627EHF-FS 83627HF-FS
上面只是比喻 它们可以代换吗 ?
只要型号一样是不是就可以代换??
问题

网友:
应该不可以型号后缀不同的蕊片,功能也同你可去下载此蕊片的PDF文挡对比,两个蕊片的内部功能和管脚功能只要相同就可以换啦。

网友A:
应该不能,因为我试过,不能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