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vga接口很暗,dvi转接后正常

楼主(2010-10-13):
显卡,vga接头很暗,dvi转接后正常
这样,要说加个5元的接头也能用
但是现在agp的显卡没有卖的了,就想把这个显卡修好,求检修思路?
divi转vga接头后,显示器显示很正常,而VGA接头,很暗,暗的几乎看不到东西?
修过一个偏色的,75欧的电阻接了就正常了。接头电路附近的电感都没有坏.

网友:
换GPU。J OK。。。。。。。。。。。。。。。

网友:
我有一块昂达8600GT 情况给楼主一样。DVI显示正常,VGA 很暗 没有图像,请高手指点!

网友:
查一下接口电路的5V供电,VGA接口的二极管有没坏的。

网友:
查一下接口用针拨一下看是不是虚了再看看接口电路

网友:
检查一下RGB线路中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