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P4B533-X不跑码

楼主(2010-10-13):
华硕P4B533-X不跑码,478U 测其电压无参考电压,参考电压与下管S极相连,内存供电正常,
通电后,手摸芯片,南北桥温度很低,IO W83267THF-A不正常,温度上升很快,求维修思路,现手头只有一W83267THF,不知道可不可以找换,

网友:
参考电压不可能与下管相连吧,下管是接地的.想知道可不可代换查它们的DATASHEET.

网友:
先把IO换掉再说

网友:
后缀一样就可以代换

网友:
先把IO换了吧。用手摸都能感觉烫了。要换的。

网友:
嗯,谢谢各位,我先想法换 IO吧

网友:
IO换了未,可以带换吗?先把参考电压修出来

网友:
好像IO不可以代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