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一台清华同方,3M短路对地为0

楼主(2010-10-13):
今天修一台清华同方,3M短路对地为0,电压还能出来,能够触发,但是不能进系统,有点不解,为什么对地为0了还可以触发,正常上电。。。。。

网友:
不可能的,地是什么?地就是一个无限大的负载,3V对地为0,那你的电源会立刻保护的。

网友:
应该是参考点搞错了,是0即便能开机的话也会冒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