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220 笔记本解密

楼主(2010-10-14):
NC6220的CMOS密码清除---拔下CMOS电池,短路CMOS电池插座的正负极,等1分钟装上电池密码就没有了,此机器不要刷BIOS也不要刷密码芯片,特发此贴以提醒初学者不要盲目动辄刷芯片,应遵循先易后繁的原则。
刷BIOS

网友:
又学到一个简单的问题!

网友:
呵呵,DELL SONY IBM 东芝的。你拨电池试一下,想都不用想。

网友:
东芝有部分机型是可以通过放电清除密码的,楼上的说话不要绝对

网友:
那肯定是先易后难啦,先清CMOS再说啦

网友:
最好找个料板换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