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2400 维修一例。

楼主(2010-10-14):
ACER 2400送修,故障是待机电流0.36A,明显偏大,开机后电流跑到1.2A左右定住,查诊断卡跑过了26,很像是显卡问题,拆机,摸网卡芯片发烫,拆掉网卡芯片待机0.036A,开机依然是过26,电流定在1.2A左右不亮机,换新网卡芯片BCM4401KFBG后待机正常,开机亮了,进系统正常,发这个帖子主要是告诉大家,这个机器网卡短路拆掉是不亮机器的,(个人认为应该是开机后BIOS检测网卡芯片,如果认不到网卡或者网卡有故障就不过,具体请高人指点)这个是跟其他机器不同的地方。

网友:
BIOS自检也要自检到网卡芯片,拆掉肯定过不去了。有个更多维修思路

网友:
没有遇到过  很少见吧

网友:
暂时还没遇到过~~谢谢思路

网友:
原来以为网卡拆下开机是没有问题的,现在一看自己错了!以后得注意了!

网友:
谢谢楼主 平时大家都把自己的经验和阅历说出来一起分享 维修就不会那么难了
团结就是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