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DIY BGA机, 求温度设定,探头位置等。

楼主(2010-10-14):
自己在做个土炮,温度控制器用的是8205自带的电偶,加1个独立温度表电偶在风枪口。

有铅BGA ,自带的电偶250度,独立温度表电偶220度,焊锡才化。
不是说185就可以了吗。

请教前辈们电偶位置,我看见基地的BGA,是几度就几度,分毫不差就化锡。

网友:
电偶最好是测PCB的温度,温度差异肯定是有的,只不过可以通过温控器进行显示值进行补正,让显示的温度值与实测值尽可能的接近。

网友:
基地的炉子还可以

网友:
温度多少要根据环境调整,不是绝对的

网友:
“我看见基地的BGA,是几度就几度,分毫不差就化锡。”
这不可能。

网友:
楼主做好了没有?我在淘宝查发热砖,温控器配件时,看到你买了做BGA的配件了,能不能和大家分享分享?

网友:
做是做好了,可样子不太拿得出手。看见大虾们出的土炮都是工厂级的,我潜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