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两端电压1.53V和1.55V是否有起振

楼主(2010-10-14):
请问晶振两端电压1.53V和1.55V是否有起振,供电3.34V正常,排阻输出有1.63V,这样是否正常。

网友:
是否有起振可以用是否有压差的方法来判断,如果需要确定,只能用示波器,看是否有波形。

网友:
那我测得的1.53V和1.55V算不算压差,那就是说时钟正常了吧

网友:
这个不好说,如果确定不了,换个晶振试试吧。最好还是用试波器测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说清楚是什么晶振。
有电压不一定起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