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高压板开关电压被拉低,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2010-10-14):
前些时遇到2台BENQ的19宽液晶,驱动板输出的开关电压,不连接通用高压板时,是3.3V,连接通用高压板后,不管接不接灯管,开机后都变成1.1V,高压板不工作。外接一个3V开关,通用高压板就能正常工作,所以排除高压板问题,而且换过几块都一样。问题锁定在驱动板的开关输出上,但是量过驱动板上的原件基本都正常,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就直接飞了一个5V到开关的上拉电阻上,经过一个三极管后,电压上升到1.5V,高压板可以工作了,但是按键只有开关和菜单2个键好用,其他都不能用了,今天又遇到一个ACER得,也是这个问题,但是这个和BENQ的开关部分由区别,不知道怎么弄了,有遇到这种问题的朋友老师,给点帮助吧,有什么我说的不明白的地方,可以联系我,在线等,谢谢大家!

网友:
没遇到这种故障,我想问的是你测量按键的电压是拔除了按键板在驱动板上测量的还是连在一起测量的?我有次遇到一个按键电压拉低的故障是换了全部按键没用最后换了发光二极管后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刚试了一下 不是开关板的原因  还是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换个驱动板试试啊

网友:
你这个按键板上除了按键以外还有别的元件吗。特别有稳压管的要注意了。

网友:
  按健板上面的稳压二极管~~拆掉试试~~前天看到一个贴子跟你说的一样~~

网友:
那就不接驱动板的开启,接开关绿灯上,  虽然有点不同步,但也能交差

网友:
在ON/OF端 接4.7K/0.25W电阻到+5V即可解决!

网友:
谢谢各位了,谢谢你们的帮助,因为客户着急,也没机会研究了,所以就用了繁华依旧的方法,就是开机的一瞬间白屏,和客户说了,客户也同意了,就取走了,以后再有这种情况会试试ZJJWWX的方法,也谢谢其他朋友热心的提点和帮忙,谢谢大家!

网友:
到这种故障,我想问的是你测量按键的电压是拔除了按键板在驱动板上测量的还是连在一起测量的?我有次遇到一个按键

网友:
以后再有这种情况会试试ZJJWWX的方法,也谢谢其他朋友热心的提点和帮忙,谢谢大家!

网友:
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 控制方式不兼容造成的,加个电阻等于在三极管的集电极并联了一个电阻,这个电阻式是上拉电阻,此方法屡试屡爽,电阻可以选择2.2K--4.7K

网友:
会不会是9024坏了?
也可以从屏上接供电做开关  也是同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