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对BGA的使用

楼主(2010-10-14):
声明本人是一新手,最近 在基地买了个CF-360。上边也带有说明和一些视频教程。可自己的使用的时候成功率往往不高,尤其是做NF4的桥。还有478,775的座子,成功率低。大家能不 能说说自己使用的经验。例如:478 775等具体的操作,还有具体的温度。小弟在这不胜感激

网友:
我也给楼主一样的感受,要是不知道具体那种桥的温度真会烤死,很苦恼

网友:
在基地学习的时候, 很好用啊。  几乎次次OK。   可能是你温度没调好

网友:
技术员来解释一下就好了

网友:
不知道LZ 哪里的!360的曲线是根据杭州这边温度来设置的,不同的地方需要自己调节的,毕竟温差不一样!

网友:
原来不同的地方温差还会影响做BGA,学习了

网友:
那位好心人发个775座子的步骤 最好还是有图片的 这个太难搞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同地区的温度也不一样,别人给你的曲线也不一定适合你,自己多拿坏板练习吧,找到属于自己的地区的适合曲线

网友:
座子温度控制应该没问题, ,,,,,,,,座子,再于位子对齐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河北的,请管理出个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