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液晶请教!

楼主(2010-10-14):
画面显示正常,每过几秒屏幕一黑,显示ACER,然后又正常,过几秒又一黑……反复。
型号为:AL1916WA   ,请懂的师傅指导一下啊。感谢!!回复有分哦~HOHO

网友:
查下按键板是否是开关坏了,或者在亮的时候拔掉按键板连线,看还有故障没,没有的话就查按键板,还是故障依旧的话要查主板及电源高压板了.

网友(点评):
试过了没用,不是按键的问题。还是多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查供电是否正常,如果正常,查高压板电路。
同时注意:去掉面板控制按键再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替换个高压试试

网友:
电源灯跟着闪吗?前两天修到一例,电源灯跟着闪,最后发现是电源带不起负载(加负载时电压不会降低的)。

网友:
主板问题,可能与EDID有关系

网友:
感觉还是按键的问题多,不接按键,开机试试
要是不行看看电压是否跳变
不跳变有可能就是程序的问题了

网友:
       这种问题我以前见过也有可能是灯管出问题了   显示器亮的时候屏幕颜色发红不? 灯管值得怀疑!

网友:
我这也有两台这样现象,高压保护了,把9938第3脚通过电阻接地就可以了,成功修复两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