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修,头疼。

楼主(2010-10-14):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99351-1-1.html
这是原帖。
现在客户把板送来,仔细再看RTC时钟电路已经腐烂,北桥附近电路也已经差不多了。
现在故障是主板隔夜不开机,但只要打压值到时钟32.768的两脚会发现能触发,但不亮,电路0.7左右,然后重新开机两次左右才正常,晶振已经换了,RTC时钟电路的元件已经照料板上换过了,真郁闷,望有识之人指教一二。

注:此板南北桥皆好,望回帖之人勿说之类话语,还有 RTC所发出的vbias的电压大概多少?我这块板的电压是1.2V,还有帮测下时钟电路这边的电压最好不过了,(待机的),始终怀疑  vbias这边的电路部分。

如图所示,C286的电压(是升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能详细解释一下这部分电路就好了,

网友:
已经修复,vbias的空载电压约为0.7V左右,是提供给32.768的起振电压,后发现主板严重腐蚀,用洗板水洗过后断了几线,飞线后搞定,切记下次不冒然的用洗板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