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4):
ACER 2300 板号DAOZL1MB6E1
82855GM 82801DB IO 是 PC97551 待机 3V 5V 正常 按开关 电流 跳到300左右,就加到待机电流,查哪里,没有思路,请指教,谢谢
板号
求助
ACER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6302

网友:
谢谢,好心 的兄弟,图纸下来了,不过,看不太懂,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网友:
瞬间查上电后各路电压是否正常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