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进水机修复后,插电池同时接上DC电源待机就有大电流,3-5A左右,

楼主(2010-10-14):
Y450进水机修复后,插电池(单电池不能开机),同时接上DC电源待机就有大电流,3-5A左右,拨去电池单电源可以正常使用,而且单用DC电源时待机电流从0.002-0.003 来回跳到000就没有待机但还是能正常开机

大家帮忙分析下Y450充放电路图中的PQ9

PQ9 P沟道的管子  以及PQ7三极的分别如何工作的大家帮忙分析下
我觉得PQ9好像插电池与不插电池都一直导通的,感觉自己分析错了,
如果待机时PQ9也导通的那么电池在上的化 D极电池不就直接串到电池的正极了吗 ,照样这样分析应该不接电源时,插电池此管导通还可以理解,还有此管的G极受哪个控制的是电池放电的开关管吗

网友:
上图的PQ9好像待机时就导能的,也能导通的吧

网友:
pq9是电池的放电管,装电池待机时,会有少量电流通过其内部的二极管到vin。

网友:
是控制电池放电的,这种情况一般把PQ2、PQ4和控制芯片一起换掉就好了

网友:
跑一下线路基本就可以查出问题了!   应该是电池的隔离保护电路短路了,

网友:
你没说是哪一块进过水,把这个隔离电路故障跟进水位置联系起来看看,也许会有新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