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2300不开机

楼主(2010-10-14):
ACER 2300  板号DAOZL1MB6E1
82855GM  82801DB IO 是 PC97551 待机 3V  5V  正常 按开关 电流 跳到300左右,就加到待机电流,查哪里,没有思路,请指教,谢谢
朋友说,让查开启后极的 SUS信号 ,不知道是哪里,新手,请高人们指点,这本子,还真的是不好修啊,不像想的那样简单

网友:
或者,哪位兄弟,发我分 这板子的 上电时序,我来学习一下,谢谢了

网友:
故障描述的不清楚啊。  电流有变化,就是已经上电了。 看一下其它电压出来没有

网友:
按开关后,电流上去,然后,马上,就掉下来,根本也来不及 测试 电压 ,现在,只能测到 待机电压  3V  5V 是正常的

网友:
找到图纸 一般可以知道是保护 还是其他~

网友:
哪位兄弟,有图纸,或者,上电时序呢,发我个,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