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本人烦请大师们指教一个问题:如果笔记本中采用SMSC的EC,它的触发形式

楼主(2010-10-14):
烦请大师们指教一个问题:如果笔记本中采用SMSC的EC,它的触发形式是否与台式板一样呢?在此感谢!

网友:
在你心中,台式机的触发形式是如何的呢?

网友:
你去、看图吧,触发都差不多的。要的是上电顺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问个问题,你又问回来了?你不知道在台式板SMSC LPC47M172/182的触发形式吗?

网友:
SMSC LPC47M172 促发形式简单些。只需要一个 SLEEP  信号就ok了 既 SLP_S3#

笔记本的也差不多把,,也需要 SLP_S3#  SLP_S5#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不能详细的解释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