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202 通病

楼主(2010-10-14):
前两天接到东芝M202 的一台机器  客户说是用电池一切正常 但是插电源 有时候就会花屏死机   之前修过一天东芝M200的机器 是开机有时候掉电  有时候可以开机  刚开始以为是CPU 供电  3208 的问题但是更换了还是老问题 最后发现是CPU 的滤波电容的问题   CPU插槽后面有两个电容位置 但是没有电容  然后我加上两个 开机测试没问题了  修好好几台了   这是东芝M2 系列的通病

网友:
这不是少件吗

网友:
这个嘛,我也是知道不久,只要、是这样的,直接加或换电容就OK

网友:
没听说过的  ,可能是电容不行了 加上有可以达到要求了

网友:
东芝M200和300系列的都有这通病

网友:
早就发过 ,很多这方面的贴呀,可收下看呀

网友:
是通病,我也修好几台这个问题的,加两个330的电容就OK啦

网友:
是大电容吧!用小的多个也可以代换吧

网友:
都是老问题了,我都修了好多台了,

网友:
我也修过,直接往CPU脚座旁边的空电容位置加两个电容,还有就是背面也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空电容位置,也加上去。
凡是送出去的机子,到现在都没回来过。。。。

网友:
今天接了一台同样问题的,我也去试试

网友:
我也是修过几台M200是通病,可是近期又有几台返回来了,一模一样的问题,还在研究中。